关于STM32的AD

楼主(2015-02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指的误差是什么误差呢?对于MCU的AD,只要AD的基准电压一样,用哪一路AD还不是一样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指的误差是什么误差呢?对于MCU的AD,只要AD的基准电压一样,用哪一路AD还不是一样么? ...

我是考虑校准的问题,每一路跟每一路是不是有差别,要分开校准,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

网友B:
一个 ADC 使用一个校准, 一个 ADC 有最大十几路输入通道, 它们之间信号的转换是没有区别的.
其实 ADC 的线性度要求都很高, 不同 ADC 之间也是没有啥区别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