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24L01做的产品量产时,地址冲突怎么办?

楼主(2015-02-27):
量产时,24L01的地址怎么区别设置?

谢谢!

网友A:
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地址

除了拨码开关,还有其他方式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除了拨码开关,还有其他方式吗?

也可以通过软件分配设置,就像电脑自动获取IP类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可以通过软件分配设置,就像电脑自动获取IP类似

谢谢!
有一点我还是不理解:
软件初始化24L01不是固定了地址嘛?同一环境中有多个地址相同的24L01,通信时不就冲突了嘛,数据接收不就乱了嘛?

如果有了自动分配地址的机制,就不是初始化时的固定地址了

网友B:
一般就2种方法,一是硬件,通过跳线。
二是软件,通过其他的方式,如读取序列号,自动分配,置I/O为高或低分配给24L01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就2种方法,一是硬件,通过跳线。
二是软件,通过其他的方式,如读取序列号,自动分配,置I/O为高或低 ...

读哪个序列号?24L01的吗?
谢谢!

网友C:
8片以上吗?那就很难办了。

网友C:
大于8片的话,如果有额外的口线也可以办到,把24L01的地址线当成片选来操作,可以扩很多吧

楼主:
我们家的产品用24L01做的,别人家的产品也是用24L01做的,同时工作无线通信时会不会数据冲突?

网友C:
晕,原来是nFR24L01,以为是24C01的ROHM版本,我说的全称是BR24L01A-W,前面说的请忽略。

楼主:
A公司的产品用nRF24L01+做的,B公司的产品也是用nRF24L01+做的,同时工作无线通信时会不会数据冲突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A公司的产品用nRF24L01+做的,B公司的产品也是用nRF24L01+做的,同时工作无线通信时会不会数据冲突? ...

有冲突的可能吗?

网友C:
如果用不同信道,就不至于冲突。要是使用相同信道,就有可能冲突。也是刚看了看数据手册。

网友D:
加地址验证吧,否则没有什么好的办法

网友E:
必须校验 否则一塌糊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必须校验 否则一塌糊涂

谢谢,怎么校验比较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地址验证吧,否则没有什么好的办法

地址验证 就是 校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地址验证吧,否则没有什么好的办法

如果不同厂家的产品 地址相同,怎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