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-20maVI转化电路

楼主(2015-02-27):
图中R2的阻值变化为什么会引起输出电流的震荡。比如当R2为10k欧姆时,V1输入为3伏时,输出R1下端I的值是变化的

网友A:
输出R1下端I的值是变化的

怎么个变化法?变化速度有多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R1下端I的值是变化的

怎么个变化法?变化速度有多快?

变化速度不快,几个数值循环跳变

网友A:
低频率的振荡,往往是电源退耦不够好,供电电流变化使电源电压发生变化而引起的。

此电路中使用了两级三极管放大,过于复杂。其实一级三极管已经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频率的振荡,往往是电源退耦不够好,供电电流变化使电源电压发生变化而引起的。

此电路中使用了两级三极 ...

谢谢,我在R2下端接一个退耦电容仿真时就没问题了!能问下什么时候需要接退耦电容吗,为什么只接在R2下端有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在R2下端接一个退耦电容仿真时就没问题了!能问下什么时候需要接退耦电容吗,为什么只接在R2下端 ...

“R2下端接一个退耦电容”,想必电容另端是接地了。
也不说清楚该电容容量。

此电容显然会使环路的通带降低很多,同时带来高频段的相移。
负反馈放大器产生振荡,原因只有一个,即在某频率上相移达到180度,同时环路增益大于1。
此电容改变了环路相移,同时降低了高频段增益,可能破坏了产生振荡的条件,所以有可能避免产生振荡。

不一定“只接在R2下端有用”,接在别处也可能避免振荡,只要接人后能够产生同样的相移并且降低高频段增益,破坏产生振荡的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