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

楼主:
LOW是电位器低侧输出,H-18是15V电源.这个电路是我从板子上抄出来的,看不懂,求大神分析下

网友A(2015-02-27):
压控恒流源电路

网友B:
从三极管的发射极看,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。从三极管的集电极看,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(带有一定负反馈)。
运放是一个放大器,三极管也是放大器,两个放大器级联,仍然是个放大器。这样看,就比较容易明白。

网友C:
请参考:(h t t 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7e1ee7ce5fbfc77da269b1fc.html?re=view)

楼主:
这个电路的核心就是三极管对地扩流,CPU_IO可控,IN1-那个地方有一个电流反馈,用于过流保护,右上角那个电路可能是个钳位保护。  这个问题已解决,再次谢谢各位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