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双龙电子下载器给AT89S51单片机烧写程序出错!!!!!

楼主(2015-02-27):
使用双龙电子烧录器 给AT89S51 单片机烧写程序总失败,显示芯片ID码验证失败,板子上的芯片是AT89S51 ,这是什么原因???????????求指点,谢谢了!!!!!

楼主:
求指点啊,谢谢了!!!!!!

网友A:
没用过那烧写器,按道理51的烧写很简单,选型,打开文件,然后啥擦除编程校验,实在不行去某宝买个其他牌子的烧写器,几十块钱,烦不着花时间去捉摸

网友(2015-09-25):
双龙I代编程器I3以上的CPU 兼容性不好 如果不能用想要转手的话可以Q我416676411 正好缺个双龙下载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