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熔丝位设置

楼主(2015-02-27):
我用的是ATMEL128A芯片,11.0592HZ晶振,我们电路图晶振接法用的是晶体振荡器连接图,当AVRSTUIO熔丝位设置成:OCDEN JTAGEN SPIEN打勾,BOOTSZ中设置成Boot flash size=4096 words start address=$F000,BODLEVEL设置成Brown-out detection level at VCC=2.7V,SUT_CKSEL设置成Int.RC 0sc1MHZ:Start-up time:6ck+64ms时中断按向量号先后顺序进入,但串口程序不能使用,收发不一致。
当把熔丝位中SUT—CKSEL改为EXT.Crystal/Resonator Medium Freq:Start-up time:1K CK+4.1ms时串口正常,但中断与中断向量相反顺序进入,这是为什么?请高手指点!!!急!!!

楼主:
应该是改了熔丝位反应过快,进中断如果有抖动就会有误动作!

网友A:
用《轩微科技AVR,51编程器控制平台V6.0》和下载器,熔丝位设置很方便!我不是卖家,也是用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