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inetis 晶振引脚处理(转)

楼主(2015-02-27):
客户下午问了一个问题:如果不使用K64的外部32.768RTC时钟,问EXTAL32和XTAL32该怎么处理,是不是不接悬空就行了?另外问这两脚是否可以做GPIO使用?

这个问题的答案是:如果不使用外部32.768Hz RTC时钟的话,这两个脚可以悬空或者接地,另外VBAT也可以悬空。如果悬空VBAT,可能会引起软件的报错,原因是:

这两个脚是不可以作为GPIO来使用的,可以从下图看出:

楼主:
顺带这个问题,同时关注下EXTAL0和XTAL0 这两个管脚,

1) 使用无源晶振的话,两个脚都得用
2) 使用有源晶振的话,EXTAL0使用,XTAL悬空即可。
3) 这两个脚都可以作为GPIO口来使用,

楼主:
另外发现KL26并没有外部32.768的RTC 振荡器,

对比下K64的是时钟框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