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035通用IO口上拉配置问题

楼主(2015-02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看手册后面的技术 参数。如果感觉拉的不爽,你外加三极管啊

网友B:
单片机的IO口的一般都有上下拉电阻的,,只需要配置相关的寄存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片机的IO口的一般都有上下拉电阻的,,只需要配置相关的寄存器的。

一般是有。但是28035好像没有,手册上没有找到关于下拉的描述,用结构体对相应的寄存器进行配置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下拉。是真没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手册后面的技术 参数。如果感觉拉的不爽,你外加三极管啊

手册上没有细说这个上拉电阻的阻值。。。

网友A:
这能测试啊,你用两个电阻分别串联,测出电流,解方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能测试啊,你用两个电阻分别串联,测出电流,解方程

我在相应IO口上下拉了一个10K电阻,然后配置成上拉,用完用表量IO口的电压为1.2V,据此计算得到上拉电阻值为17.5K左右。感觉一般上下拉阻值应该在10k以内呀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在相应IO口上下拉了一个10K电阻,然后配置成上拉,用完用表量IO口的电压为1.2V,据此计算得到上拉电阻 ...

你算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啊

网友C:
看看datasheet里面的参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