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具和软件] 基于K60DN512最小系统板驱动硬件SPI接口读写SD卡并创建FAT32...

楼主(2015-02-27):
这篇,我们讲述SPI接口通信实现既发送数据又接收数据的典型案例——SPI接口驱动SD卡。并在此基础上,创建一个FAT32文件系统,使数据文件存储读写更简便。
SPI接口读写SD卡最关键的地方就是SPI对SD卡的驱动函数。在读写SD卡的时候,主机SPI需要读取SD卡回响的时候,需要打开SPI的片选信号CS,如果主机SPI不需要读取SD卡回响的时候,那么不能打开SPI的片选信号CS,这点非常重要。下面,我贴上这2个驱动函数:

uint8 DrvSPI_SendOneByte_ActiveCS(SPI_MemMapPtr spi, uint8 buffer)
{
    uint8 RX_Data;

    SPI_SR_REG(spi) = (SPI_SR_EOQF_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接收最后一帧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SR_TFUF_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TX FIFO下溢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SR_TFFF_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TX FIFO充满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SR_RFOF_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RX FIFO溢出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SR_RFDF_MASK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RX FIFO不空标志

    SPI_MCR_REG(spi) |= (SPI_MCR_CLR_TXF_MAS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MCR_CLR_RXF_MASK);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TX FIFO和RX FIFO

    SPI_SR_REG(spi) |= SPI_SR_TCF_MAS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

    SPI_PUSHR_REG(spi) = (SPI_PUSHR_CTAS(0)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CTAR0寄存器定义传输特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PUSHR_EOQ_MASK                  //该帧SPI数据是最后一帧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PUSHR_PCS(1)                    //片选信号PCS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PUSHR_TXDATA(buffer));          //写入数据

    SPI_MCR_REG(spi) &= ~SPI_MCR_HALT_MASK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SPI数据传输

    while((SPI_SR_REG(spi) & SPI_SR_TCF_MASK) == 0);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完成

    SPI_SR_REG(spi) |= SPI_SR_TCF_MAS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传送完成标志

    while((SPI_SR_REG(spi) & SPI_SR_RFDF_MASK) == 0);           //等待接收缓冲区有有效数据,即等待RX FIFO不为空为止

    RX_Data = (uint8)SPI_POPR_REG(sp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RX FIFO内部数据

    SPI_SR_REG(spi) |= SPI_SR_RFDF_MAS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RX FIFO不为空标志

    SPI_MCR_REG(spi) |= SPI_MCR_HALT_MASK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SPI数据传输

    return (RX_Data);
}

void DrvSPI_SendOneByte_InactiveCS(SPI_MemMapPtr spi, uint8 buffer)
{
    SPI_SR_REG(spi) = (SPI_SR_EOQF_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接收最后一帧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SR_TFUF_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TX FIFO下溢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SR_TFFF_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TX FIFO充满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SR_RFOF_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RX FIFO溢出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SR_RFDF_MASK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RX FIFO不空标志

    SPI_MCR_REG(spi) |= (SPI_MCR_CLR_TXF_MAS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MCR_CLR_RXF_MASK);               //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清除TX FIFO和RX FIFO

    SPI_SR_REG(spi) |= SPI_SR_TCF_MAS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

    SPI_PUSHR_REG(spi) = (SPI_PUSHR_CTAS(0)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CTAR0寄存器定义传输特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PUSHR_EOQ_MASK                  //该帧SPI数据是最后一帧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PUSHR_PCS(0)                    //片选信号PCS0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SPI_PUSHR_TXDATA(buffer));          //写入数据

    SPI_MCR_REG(spi) &= ~SPI_MCR_HALT_MASK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SPI数据传输

    while((SPI_SR_REG(spi) & SPI_SR_TCF_MASK) == 0);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完成

    SPI_SR_REG(spi) |= SPI_SR_TCF_MAS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传送完成标志

    SPI_MCR_REG(spi) |= SPI_MCR_HALT_MASK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SPI数据传输

楼主:
FAT32文件系统创建文件:

网友A:
有代码,有实物,有结果,很不错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FAT32文件系统创建文件:

太漂亮了,不错

网友C:
楼主讲的很详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