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【Nucleo设计分享】基于STM32F411的2.4G图像传输(方案描述)

楼主(2015-02-27):
感谢21ic论坛举办的这次活动,让我接触到了M4的MCU。
一直由于学校里面的事情,拖着没有发帖。现在一一补上,首先来介绍下我的设计方案:基于STM32F411的2.4G图像传输。
1.利用到的器件:摄像头型号:OV7670(自带FIFO)(1个),2.4G无线传输模块型号:nRF24L01 (2个),控制芯片为STM32F411和STM32F072两个开发板。
2.由于STM32F411的频率可以达到100MHZ,因此选择他来作为摄像头OV7670的控制芯片,此外还需要连接一个nRF240L01模块,而STM32F072则是连接另一个nRF24L01的模块。其工作过程如下:摄像头OV7670采集图像数据,STM32F411来读取OV7670数据然后通过nRF24l01将数据发送出去,而另一块nRF24L01接受发送的数据,然后通过STM32F072的串口程序发送给上位机进行图片显示。3.开发流程:首先调试通2.4G无线传输部分,然后在调试OV7670摄像头模块,最后将图片数据通过2.4G无线进行传输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首先对2.4G模块的调试:
STM32F411和STM32F072的管脚分配如下:
采用的是SPI1,用到的管脚为:
PA4——SPI1_NSS
PA5——SPI1_SCk
PA6——SPI1_MISO
PA7——SPI1_MOSI
CE——PA10
IRQ——PB5
下面是2.4G模块的图片
下面是nRF24L01和两个开发板连接的实物图:
希望通过串口来显示2.4G模块nRF24L01传送的数据,程序还存在一点问题,正在抓紧调试。

网友A:
2401的速度传输视频 速率够吗?

网友B:
速率问题,可以减少分辨率或者数据压缩,还有072接受的数据你还得去显示或者处理36mhz估计也够呛。

网友C:
21ic论坛举办的活动真心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1ic论坛举办的活动真心不错

确实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401的速度传输视频 速率够吗?

我是传输图片,不传输视频的。也正在考虑速度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速率问题,可以减少分辨率或者数据压缩,还有072接受的数据你还得去显示或者处理36mhz估计也够呛。 ...

072只是将数据通过串口上传给电脑!不做显示。

网友D(2015-06-24):
2.4G和蓝牙SOC技术方案QQ群 466692386
欢迎技术高手加入探讨无线方案技术SOC无需外挂MCU

网友E:
我用NRF2401做了个无线连接,能传输数据,但是还不会传输图片,
如果传输图片该怎么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