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关于A/D 端口配置控制位:PCFG3:PCFG0的问题

楼主:
我使用的MCU为PIC18F2682,我在设置A/D端口控制位时看手册上有张表,如下图:看这张图的话是说,如果想使用AN9,AN8~AN0也就设置为模拟输入了。我想问的是:
1、如果使用AN9,AN8~AN0会有影响吗?
2、AD转换精度会受影响吗?
3、AN8~AN0这几个管脚我用的是输出功能,会受影响吗

网友A(2015-02-27):
1.AN8-AN0肯定也是AD功能。
你还是换口吧,比如用AN0做AD,其他做输出。
这样就不会冲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