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LWIP 通信中断

楼主(2015-02-27):
您好!

想请教个问题,就是LWIP 通信中,当数据接收10分钟后,client端自动停止接收数据,server端也表现为停止下发数据了!

而如果,中间通过一个proxy代理进行转发接收通信就不会中断!

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楼主:
您好!

能说清楚点不?

谢了,先!

楼主:
,通过代理方式,也就是用另一台主机转发就没有问题!

这个问题比较棘手!

楼主:
顶一下,有人弄过这个不?

楼主:
就本身lwip的优化,我已经根据:lwip.wikia.com/wiki/Maximizing_throughput

链接中提供的方法进行的配置,但是测试结果还是不理想!

网友A:
换LWIP新版本

网友B:
顶一个!!!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