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的PWM做开关电源?

楼主(2015-02-27):
用stm32 的PWM能不能驱动mos管做成一个开关电源程序控制输出5V,3.3 ,1.8V电压

网友A:
可以。
不过你需要做好异常状态下的保护,要保证异常状态下电源本身不会坏掉,更不允许在输出给出超出额定值的电压。

网友B:
这个问题更多的和单片机无关.

网友C:
应该是可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