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发送字符串的问题

楼主(2015-02-27):
void UartPrintf(unsigned char *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字符串
{
         while(*p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SBUF=*(p++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TI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};
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}
}
这是一个发送字符串的程序,但是我要发送的数据是一个unsigned long型的变量,;例如定义unsigned long=port;如何向串口发送port?

网友A:
都是以一个字节为单位的,要把数据收好后进行高低位组合

网友B:
楼上正解。把长的数据拆开发送。

网友C:
拆成字节再进行发送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,可能我写的不够清楚,其实这个port变量我是通过串口得到的2个字节的16进制数据,这个数据我是要给WIFI模块配置端口的,所以要先转换成10进制的数据,我只是想把这个10进制的数据存在port变量中,再通过串口把存在port中的数据发出去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,可能我写的不够清楚,其实这个port变量我是通过串口得到的2个字节的16进制数据,这个数据我 ...

计算机不认识10进制数据,只认识2进制数据或者16进制数据,楼主自己把自己绕昏了,10进制能表达的数,16进制都可以表达,直接发就是了,跟什么long型,字符串,一点关系都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