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具和软件] 基于K20-EK开发板的应用——多路ADC数据采集器(U盘存储)

楼主(2015-02-27):
K20-EK开发板板载的USB Host接口读写操作U盘,实现了一个ADC数据采集并且将采集的结果数据保存在U盘中的应用方案。
该应用的主要功能如下:
1,系统设有启动、停止按键用于开启和关闭ADC数据采集并存储。当然,用户可以将本应用方案的启动、停止按键修改为其它的触发条件来实现自身项目需求。
2,系统采用1Hz的频率进行ADC数据采集,用户也可以根据自身项目需求修改程序代码来更改ADC采样频率。
3,系统每隔1min钟将采集的结果数据写入U盘中保存记录,并且记录的数据带有时间戳信息,以方便用户在PC上查看记录的数据信息。
4,系统支持U盘等可移动磁盘设备热插拔。
5,系统可以通过串口在超级终端或者Secure CRT上修改系统的RTC时间值。
好了,先上图:

5V电源供电,被格式化为FAT32格式的U盘一个,RS232串口和PC机通信。

RTC设置及U盘识别

将编译好的程序烧写到我们的目标板中,打开Secure CRT,配置参数为:波特率9600bit/s,8位数据位,1位停止位,无奇偶校验位,无硬件流控制。系统初次开机上电,需要用户设置系统的RTC时间,如下图:

楼主:
用户可以在PC键盘上输入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这些时间信息,输入完毕后,根据Secure CRT输出的提示信息,选择按下PC键盘上的"Y"或者"N"键来确认或取消。如下图所示:

楼主:
如果用户没有将U盘插入到目标板中,系统会检测出没有可移动磁盘设备,如上图所示。此时,我们可以将U盘插入到目标板的USB Host接口,如下图:

楼主:
注意:使用是的芯片内部的RTC,板子背面有纽扣电池座,如果插上电池,RTC即可保持在断电时候的计时,即在有电池的情况下,只要在第一次设置时间后,之后都可以跳过该步骤。U盘识**,板子上LED灯D1亮起。

记录功能开启与停止

如果用户按下了启动按键S2,则系统以当前的RTC时间为文件名新建一个txt文件且开始ADC数据采集并存储结果数据。随着时间推移,满1min钟后,系统就会将这1min钟采集的结果数据写入到刚刚新建的txt文本文件中保存,并且在这些记录的结果数据前面有时间戳信息。
txt文件名:20000101_000154.txt 代表年月日 时分秒
如果用户按下了停止按键,系统会将上面新建的txt文本文件关闭。如下图:
开始记录 板子上的LED灯 D2 亮起,停止记录即熄灭,用于指示记录状态。。

楼主:
如不够一分钟按下S3,该分钟数据会写入U盘后关闭文件,如果直接断电或拔出U盘,会丢失这部分数据。

U盘热插拔演示

在记录过程中,直接拔掉U盘,系统提示拔除了可移动设备。进入检测状态,直到U盘再次被插入,重新插入后,即可按下S2 继续开始记录。

楼主:
创建文件及存储格式

我们可以将U盘拔除插到电脑的USB接口中,在PC上查看我们刚才的记录文件以及结果数据,这是我们在U盘中新建的以RTC时间为文件名的txt文本文件,打开该文件可以查看记录的数据信息,如下图:

网友A:
好漂亮啊,你真是把心沉下来了

网友B:
楼主好厉害啊,有把高速的cf卡跑通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