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07VET6 100脚如何外挂SRAM驱动TFT

楼主(2015-02-27):
如题问

STM32F407VET6 100脚的那个芯片,只有一个FSMC_NE1,   如何外挂SRAM驱动TFT,同时使用FSMC呢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回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没有人回呢?

不知道啊.....

网友B:
你可以用一位地址线来区分SRAM还是LCD,做为OE

网友C:
好像很难理解。
外挂SRAM驱动TFT。。。。。。。究竟是说的什么?

网友D:
要加一片hc138之类的译码器,使用NE1配合地址线进行译码,产生更多的片选。
我刚好也用407ve,也需要2个片选,不过我是用的fpga进行的,哈哈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要加一片hc138之类的译码器,使用NE1配合地址线进行译码,产生更多的片选。
我刚好也用407ve,也需要2个片 ...

大牛,jlink v9被你**了啊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