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74系列芯片做脉冲选通

楼主(2015-02-27):
32个脉冲,要选择其中的一个脉冲,就是到这个脉冲,就让他过去(第1,4,1+3×n),使用拨码盘设置那个n的值,怎么用74或者4000系列的芯片做这个功能 ?

我自己想了半个月了,没想出来,有谁提示下怎么搞啊 .

谢谢了

网友A:
搜 4017 和 4018,两种方式实现

http://www.yixue36.com/vod/258/一路向西2之泰西

网友B:
有一种标准逻辑芯片叫“数据选择器”,级联即可。

网友C:
先做锁相同步振荡器,再分频,选脉冲,用模拟开关选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一种标准逻辑芯片叫“数据选择器”,级联即可。

我在百度百科里面查的数据选择器是指的多路开关,由于我的32个脉冲是串行数据,所以可能做不到我要的让一个脉冲通过的电路 。

感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做锁相同步振荡器,再分频,选脉冲,用模拟开关选通。

你这个方法太高端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搜 4017 和 4018,两种方式实现

这2个芯片我看过,不过好像不行,谢谢了。

半个月时间,按二、三线城市的普通收入水平算,也该超过1K了吧。足够买超过一千片STC的8Pin单片机来做这件事的。

网友D:
这个功能用逻辑电路,理论上可以实现,不过估计电路比较复杂,面积也比较大,不如用单片机方便。
用逻辑电路,要用到计数器,想了想,真的比较麻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在百度百科里面查的数据选择器是指的多路开关,由于我的32个脉冲是串行数据,所以可能做不到我要的让一 ...

数据选择器和多路开关是不同的,前者只能通过数字信号,后者可以走模拟信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据选择器和多路开关是不同的,前者只能通过数字信号,后者可以走模拟信号。 ...

恩 ,你说的对 ,这个我没仔细看。

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2个芯片我看过,不过好像不行,谢谢了。

你需要再仔细想想,或者需要重新审下你的题目。

4017: 因为器件限制,使用一片4017不级联时 n 小于10。Pin13接地,Pin7、Pin15短接在一起且接有上电复位电容1000pF、电阻1K;脉冲串输入接Pin14,Pin3接一个与门输入,与门另一输入接脉冲串,与门输出就是你要的 1、1+ 3 x n ! 至于拨码盘设置n,我也有办法,但那样要你干什么呢?

4018也许简单点,可以设置n小于16的。但器件不一定好买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需要再仔细想想,或者需要重新审下你的题目。

4017: 因为器件限制,使用一片4017不级联时 n 小于10 ...

谢谢,我对74系列还是不怎么熟悉,我现在要修改的电路,是需要根据脉冲进行相应的,最老的是用跳线设置,然后所需要对应的脉冲,是由多个脉冲合成的。

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需要再仔细想想,或者需要重新审下你的题目。

4017: 因为器件限制,使用一片4017不级联时 n 小于10 ...

你给我说的接法,我仔细看了下 ,好像是输出第一个脉冲,到第四个脉冲芯片会复位。这个我能理解了,不过你说的可以设置n在10以内,我不理解, 我的是(3*n)+1这个n的话 ,4017 没办法设置吧。

很感谢你的建议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