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使用过程中,发现pwm频率大于设定频率

楼主(2015-02-27):
晶振频率 8MHz
mcu频率 72MHz
pwm初始化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TIM_DeInit(TIM1);
  TIM_TimeBaseStructInit(&TIM1_TimeBaseStructure);
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  TIM1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x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ternal clock with no dividing
  TIM1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;//
  TIM1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45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频率设计为72M/(4500*2)=8k
  TIM1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2;                //for dead time clock

  // Initial condition is REP=1 to set the UPDATE only on the underflow
  TIM1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REP_RATE;        //REP_RATE=1;
  TIM_TimeBaseInit(TIM1, &TIM1_TimeBaseStructure);

  TIM_OCStructInit(&TIM1_OCInitStructure);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使用过程中发现pwm频率大于8K,在8.8K左右,百思不得其解,会不会是晶振不准?

网友A:
周期大于8K频率就小于8K...
晶振不准不可能差这么多,用示波器看看吧.

楼主:
谢谢楼上指正,示波器显示晶振8M,基本正常

网友B:
看着楼主的标题就不是很明白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