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
信号完整性分析

楼主(2015-02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一般PCB软件都会自带信号完整性分析的功能的,用那个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PCB软件都会自带信号完整性分析的功能的,用那个即可。

Protel/DXP有这个功能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Protel/DXP有这个功能吗?

DXP支持信号完整性分析的,protel也支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