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7C68013A外接1.8V I2C slave器件

楼主(2015-02-27):
请教一下各位,013A 是3.3V供电,看SPEC也是要求I2C要上拉到3.3V,但是现在外部的器件是1.8V的I2C IO,目前有的方法是增加一个电平转换的器件(TXS0104E),这样可以work但是就没有办法当外设需要在3.3和1.8之间切换的时候方便操作啦,不知各位可否有好的办法?
013A的I2C是open-drain的,但是本人尝试过I2C的上拉接1.8V 013A没办法work.

网友A:
稳定的话,还是用电平转换芯片比较好,分压或用三极管相对不稳定,高速情况下达不到。

网友:
不是很懂

网友B:
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