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分析]
单火电取电原理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2-27):
Z1和Z2的作用是,使交流电压过零后,超过6.2V可控硅才触发,这点电压和时间对于灯具亮度没什么影响,但是控制电路可以得到一些短时间的低电压,以继续工作,否则,灯具亮的时候,如果可控硅持续触发,则相当于短路,控制电路得不到能量,不能继续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Z1和Z2的作用是,使交流电压过零后,超过6.2V可控硅才触发,这点电压和时间对于灯具亮度没什么影响,但是控 ...

请教Z1和Z3用什么型号的稳压管比较好?

网友B:
学习了,设计的挺巧妙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学习了,设计的挺巧妙啊

电路图是在网上找的,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。

楼主:
电路做好了,就是输入电压不稳定,造成输出电流供应不足,该怎么改进呀?

楼主:
请教高手?

楼主:
经试验。电路中无法使用小功率的灯泡,15W以上,LED灯效果不好。输出远远达不到150mA

网友C:
输出功率是多少啊?

网友D(2015-04-09):
估计后边电源模块要用开关电源,只有开关电源 5V200mA的输出的话,对220V来讲,电流才非常非常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