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30,IAR,变量赋值无效果

楼主(2015-02-27):
在某个函数中有这样一段代码
int var = 0;
if (xxx) {
   var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(1)
}
(1)对应生成的汇编为:
MOVLT.W       R10, #1
打断点跟踪发现,(1)这条赋值语句没有起到作用,跑完var(即R10)还是等于0。
同样的代码在使用ST的MCU时没有遇到这种问题,不知道是为啥。

期待大神们的回复 :),谢谢!

网友A:
被优化掉了?不应该呀,加static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被优化掉了?不应该呀,加static看看

应该不是被优化掉了,因为已经生成了汇编,但奇怪的是这条汇编赋值没有发生任何作用。
那么多地方要赋值,要是都这样可不好办。

楼主:
估计是调试器有问题,结贴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估计是调试器有问题,结贴。。

是不是因为**的原因呢?

网友C:
R10里的值变化了没?
很可能有优化原因,可以价格volatile试试看。

网友D:
指令执行了,条件没有满足,数据传送没有做。

网友D:
带条件码的指令执行会有两种结果的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这个是直接在汇编中进行的,就不太清楚了。

网友F:
这一句汇编赋值操作的,还不太明白的

网友G:
这样的做法呢我没用过的。。

网友H:
算了,,直接是不很清楚的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