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:SAM D21数据手册(140)

楼主(2015-02-27):
22.5.3 时钟

       端口总线时钟(CLK_PORT_APB)能被使能和失能在电源管理器中,默认的CLK_PORT_APB状态可以在外设时钟屏蔽一节找到。"PM-Power Manager"

       有两种时钟提供给端口:一个CPU主时钟,允许CPU通过通过lowlatencyCPU局部总线( IOBUS )
访问端口,一个是APB时钏,它同CPU主时钟分频得来,并且CPU访问端口寄存器通过高速矩阵和AHB/APB桥。

      IOBUS访问的优先级高于APB访问。后者必须插入等待状态并发PORT事件访问。

      端口输入同步使用的CPU主时钟,这样的同步延迟最小化相对于APB时钟。

22.5.4 DMA

      没有应用

22.5.5 中断

      没有应用

22.5.6 事件

      没有应用

22.5.7 调试操作

      当CPU暂停在调试模式,端口继续通常操作。如果端口被配置成需要定期的通过CPU中断或类似的服务
,会导致在调试期间操作不当或结果数据丢失。

22.5.8 寄存器访问保护

      所有有写访问的寄存器都有通过外设访问控制(PAC)随时保护。

      写保护是通过寄存器描述中的写保护属性来执行。

     当CPU暂停在调试模式时,所有写保护将自动禁止。

      写保护不能应用于通过外部调试器访问。

      请参考:"PAC-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" 的描述
22.5.9 模拟连接

      模拟功能直接通过模拟总线模拟模块连到管脚。选择一个模拟功能的管脚将失能它相应的数字特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