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与下载]
飞思卡尔单片机DZ60---TPM1输出比较

楼主(2015-02-27):
[cpp] view plaincopy
#include <hidef.h> /* for EnableInterrupts macro */
#include "derivative.h" /*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*/

//输出比较试验
//定时计数器寄存器(TPMxCNTH:TPMxCNTL)中的值与通道寄存器(TPMxCnVH:TPMxCnVH)相匹配时,会产生一个中断标志位
//并且会在管理管脚强制执行所选的输出操作。输出比较可以选择用于强制将管脚设置为0或1,翻转管脚电平(本试验采用?
//或忽略。本试验使能了TPM1中通道0(对应管理管脚为PTD2 ,led3
//  TPM1中通道1 (对应管理管脚为PTD3?,led4
//  通道0中断函数中闪烁led1。led3与led1同频率闪烁。
//  通道1中断函数中闪烁led2。led4与led2同频率闪烁。

#define LED1 PTDD_PTDD0
#define LED2 PTDD_PTDD1

#define LED1_dir PTDDD_PTDDD0
#define LED2_dir PTDDD_PTDDD1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总线时钟PEE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外部晶振频率为4MHz,总线频率16MHz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MCG(void)
{
  MCGC2=0x36;
  while(!MCGSC_OSCINIT);
  MCGC1=0xb8;
  while(MCGSC_IREFST);
  while(MCGSC_CLKST!=0b10);
  MCGC2_LP = 1;
  MCGC1 = 0x90;
  MCGC3 = 0x48;
  MCGC2_LP = 0;
  while(!MCGSC_PLLST);
  while(!MCGSC_LOCK);
  MCGC1 = 0x10;
  while(MCGSC_CLKST!=0b1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L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LED(void)
{
LED1_dir=1;       //I/O方向为输出
LED1 = 0;

LED2_dir=1;       //I/O方向为输出
LED2 = 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TPM1ch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TPM1ch0(void)
{
  TPM1SC = 0X0F;// TOF = 0; TOIE = 0; CPWMS = 0;  CLKS[B:A] = 01( 总线速率时钟  ); PS = 111;
                // 分频系数128,溢出中断禁止,脉冲周期8us

  TPM1C0SC = 0X54; //CHnF = 0; CHnIE = 1(通道n中断允许);[MSnB:MSnA] = 01(输出比较)
                    //[ELSnB:ELSnA]  = 01【比较匹配时外部引脚翻转】 沿 电平控制位,
   TPM1C0V = 62500 + TPM1CNT;  //比较输出的切换周期为0.5s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TPM1ch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TPM1ch1(void)
{

  TPM1C1SC = 0X54;          //工作模式为切换比较输出,允许输出比较中断;
  TPM1C1V = 15625+TPM1CNT;  //比较输出的切换周期为0.125s
}

void main(void)
{

  DisableInterrupts;
  SOPT1 = 0;

  INIT_MCG();
  INIT_LED();

  INIT_TPM1ch0();
  INIT_TPM1ch1();

  EnableInterrupts;

  while(1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TPM1ch0比较输出中断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errupt 5 TPM1CH0_OUTPUT(void)
{
  if(TPM1C0SC_CH0F == 1) //判断是否发生输出比较中断
  {
     TPM1C0SC_CH0F = 0; //清除标志位
     TPM1C0V = 62500+TPM1CNT;
     LED1 = ~LED1;       //改变LED1的亮灭状态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TPM1ch1比较输出中断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errupt 6 TPM1CH1_OUTPUT(void)
{
  if(TPM1C1SC_CH1F == 1) //判断是否发生输出比较中断
  {
    TPM1C1SC_CH1F = 0;  //清除标志位
    TPM1C1V = 15625 + TPM1CNT;
    LED2 = ~LED2;        //改变LED2的亮灭状态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