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与下载] 飞思卡尔单片机DZ60---中央对齐PWM

楼主(2015-02-27):
[cpp] view plaincopy
#include <hidef.h> /* for EnableInterrupts macro */
#include "derivative.h" /*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*/

//中央对齐 PWM实验,TPM1通道0和1对应的管脚为PTD3,PTD4分别接LED3,LED4
//实验现象LED3,LED4闪烁的周期都为0.5秒,闪烁的时长不同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总线时钟PEE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外部晶振频率为4MHz,总线频率16MHz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MCG(void)
{
  MCGC2=0x36;
  while(!MCGSC_OSCINIT);
  MCGC1=0xb8;
  while(MCGSC_IREFST);
  while(MCGSC_CLKST!=0b10);
  MCGC2_LP = 1;
  MCGC1 = 0x90;
  MCGC3 = 0x48;
  MCGC2_LP = 0;
  while(!MCGSC_PLLST);
  while(!MCGSC_LOCK);
  MCGC1 = 0x10;
  while(MCGSC_CLKST!=0b11);
}

void INIT_TPM1CH0_TPM1CH1(void)
{
   //初始化
   //第一步:写TPM1状态与控制寄存器。
   TPM1SC = 0X2F;//禁止中断,CPWMS=1选择中间对齐的PWM模式,选择系统时钟, 128分频,脉冲周期为0.8us
   TPM1CNT = 0;

   //第二步:设置TPM1计数器TPM1CNT,周期设置为0.5s,周期 = 2 * TPM1MOD,则 TPM1MOD = 62500/2 = 31250.
   TPM1MOD = 31250-1; //设置脉冲周期为0.5s

   //第三步:设置定时器通道对应的状态与控制寄存器TPMCnSC(n为0.1.。。。)
   TPM1C0SC = 0X08;//高电平为有效电平
   TPM1C1SC = 0X04;//低电平为有效电平

   //第四步  设置通道辅助寄存器.占空比 由  通道富足寄存器决定。
   TPM1C0V =  6250;//通道0占空比20%,31250*0.2.
   TPM1C1V =  25000;//通道1占空比80%,31250*0.2.

}

void main(void) {

  DisableInterrupts;
  SOPT1 = 0;
  INIT_MCG();
  EnableInterrupts;

  INIT_TPM1CH0_TPM1CH1();
  while(1)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