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与下载] 飞思卡尔单片机DZ60---时钟初始化

楼主(2015-02-27):
[cpp] view plaincopy
/* Derivativ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*/
#include "derivative.h"

/* Definitions and function prototypes */
#include "DZ60_init.h"

//FEI切换到PEE模式,外部晶振=4MHZ,总线频率=8MHZ(  中文手册,P144页)
/*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 = 4MHz */
/* FOR PEE mode:
Bus_Clock = (1/2)*[(Osc_clock/Ref_div)*VCO_div]/(Bus_div) = 8MHz */

#define BUS_DIV 0       /* Bus divider = 0, divide by 1 */
#define REF_DIV 2       /* Reference divider = 2, divide by 4 */
#define VCO_DIV 4       /* VCO divider = 4, multiply by 16 */

void MCG_Init(void)
{
   SOPT1_COPT = 0;

//1
   //a)
    MCGC2_BDIV    = BUS_DIV; //0
    MCGC2_RANGE   = 1;
    MCGC2_HGO     = 1;
    MCGC2_EREFS   = 1;
    MCGC2_ERCLKEN = 1;

    //b)
    while(!MCGSC_OSCINIT); //循环检测,表明EREFS选择的晶体已经完成初始化

    //c)
    MCGC1_CLKS = 0X02;
    MCGC1_RDIV = 0X07;
    MCGC1_IREFS = 0;

    //d)
    while( MCGSC_IREFST );

    //e)
    while( (MCGSC_CLKST ^ 0X02));

//2
    //a)
    MCGC2_LP = 1;

    //b)
    MCGC1_RDIV = REF_DIV;//2;

    //c)
    MCGC3_PLLS = 1;
    MCGC3_VDIV = VCO_DIV;//4;

    //d)
    MCGC2_LP = 0;

    //e)
    while(!MCGSC_PLLST);

    //f)
    while(!MCGSC_LOCK);

  //3
    //a)
    MCGC1_CLKS = 0X00;

    //b)
    while((MCGSC_CLKST ^ 0X03));

}

楼主:
[cpp] view plaincopy
<pre class="cpp" name="code">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| FUNCTION NAME    :  MCU_SetBusClock
| CALLED BY        :  xxxx
| PRECONDITIONS    :  xxxx
| INPUT PARAMETERS :  xxxx
| OUTPUT PARAMETERS:  xxxx
| RETURN VALUE     :  xxxx
| DESCRIPTION      :  set MCGOUT and bus frequency,BDIV = 1, VDIV = 16, RDIV = 4, OSC = 4.332MHz
|                     MCGOUT = [(OSC / RDIV) * VDIV] / BDIV;
|                     MCGOUT = [(4.332MHz / 4) * 16] / 1 = 17.328MHz;
|                     Bus frequency = MCGOUT / 2 = 8.664MHz
| NOTE             :  xxxx
|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CU_SetBusClock(void)    /* XOSC 4.332MHZ,BUS clock 8.664MHZ */
{

  //SOPT1 = 0;                  /* STOP WATCH DOG */
   SOPT1_COPT =3;               /* enable watchdog 1s timeout*/
  /*After RESET start in FEI Mode
  FEI > FBE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Set MCGC2:
  BDIV[6:7] | RANGE | HGO | LP | EFERS | ERCLKEN | EREFSTEN | */
  MCGC2 = 0X36;
  while(!MCGSC_OSCINIT);      /* Wait till OSCINIT in MCGSC is one */
  _asm SEI;                   /* MUST BLOCK INTERRUPTS  */
  MCGC1 = 0XB8;               /* Set MCGC1:| CLKS[6:7] | RDIV[3:5] | IREFS | IRCLKEN | IREFSTEN | */
  while(MCGSC_IREFST);        /* Wait till IRFEST in MCGSC is zero */
  while((MCGSC_CLKST)^(0x02));/* Wait till external clock source is selected */

  /* FBE > BLP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/
  MCGC2_LP = 1;
  MCGC1 = 0X90;               /* Set the range of frequency divider  4.332m/4  (1mhz~2mhz) */
  MCGC3 = 0X44;
  while(!MCGSC_PLLST);        /* Wait till Source of PLLS clock is set to PLL clock */

  /* BLPE > PB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/
  /* Clear LP to switch to PBE Mode*/
  MCGC2_LP = 0;
  while(!MCGSC_LOCK);         /* Wait for PLL to lock */

  /* PBE > PE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/
  /* Select clock source */
  MCGC1 = 0X10;
    while((MCGSC_CLKST)^(0x03));/* Check if output of the PLL is selected as current clock mode */
  _asm CLI;                   /* CAN ENEBLE INTERRUPTS */
}</pre>

<pre></pre>
<p> </p>
<p> </p>
<p> </p>
<p> </p>
<p> </p>
<p>  </p>
<pre> </pre>
<pre> </pre>
<pre></pre>
<pre></pre>
<pre></pre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