拨码开关问题

楼主(2015-02-27):
我想用89c51的单片机读取5个8421拨码开关的数值。就是用P1口5个接拨码开关的8421口。P3口接拨码开关的5个公共端,P0口和P2再接到数码管上显示出来。5个拨码开关最大可以显示99999,谢谢啊

网友A:
楼主还是自己写好,遇到问题发来大家帮解决,要现成的失去了主动权啊

网友B:
这个其实也挺简单的,将5个拨码开关的相同的4个引脚接在一起,要注意加二极管哦,然后将剩余的5个公共端分别杰在单片机的管教上

网友B:
这样9个IO口就可以读5个拨码开关了,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可行。还节省IO口。呵呵

楼主:
有电路图吗?

网友B:
现在我做了4位的拨码开关....就是数显示会跳.而且我在千位拨码时.百位也会显示千位的数字.   而且仿真的时候..

原因应该是仿真IC的问题..P1的IO输出电流居然有0.2A的电流输出.

网友C:
这个直接读取单片机管脚的电平的就可以了啊

楼主:
哦,我专研一下,多谢大家啊

楼主:
先结贴了

网友D:
你先自己写一下试试阿,别有了问题就来问

网友D:
自己先思考一下呢

网友E:
回帖中有高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