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inetis MCU GPIO 使用学习心得

楼主(2015-02-27):
1. 必须先打开SIM_SCG5中相应的PORTx的clock gate,不然经过测试发现,直接复用就会进入硬件错误。PTC6,就打开PORTC

2.做引脚复用,复用成GPIO,设置PORTx_PCRn 寄存器的MUX,设置为001是GPIO功能。PTC6,就设置PORTC_PCR6的MUX为1

3,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功能,设置GPIOx_PDDR 寄存器。比如设置PTC6为输出功能的话,就设置GPIOC_PDDR的第六位为1即可。

4.输出的话GPIOx_PDOR、GPIOx_PSOR、GPIOx_PCOR、GPIOx_PTOR来操作就行了。设置输出之后,默认为低电平。

5.配置成输入的话,读取GPIOx_PDIR其中的值即可。
  如果不配置内部上拉或者下拉的话,需要外部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:

也可以通过PORTx_PCRn的PE和PS来配置上下拉。

芯片复位不同的PORT口对应的PS和PE值还不相同,可参考Chapter 10 Signal Multiplexing and Signal Descriptions,第三章的Port control and interrupt summary 也要看。

下一步要做的事情:
搞明白如何在SDK下使用GPIO

什么是弱上拉?

网友A:
弱上拉,最简单的讲法就是:比较弱的上拉。一般用在和外围器件的通讯上,比如IIC总线等,但不能用于需要驱动能力的上拉应用中。

网友B:
谢谢你的经验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