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部中断丢失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5-02-27):
甚至在实际环境中只有在程序刚开始时能产生中

网友A:
几分钟后就不能产生中断?

楼主:
是的,有时只能采取查询的方式,请问有何有效的解决方法?

网友B:
改为F2407是不是要好些?

网友C:
应该同DSP无关。

网友D:
建议你将中断服务程序简化看一下。

网友E:
确认外部硬件电路的连接,是否有足够的保持电平,来使能F240的中断

网友C:
外部是否加了隔离呢

网友B:
首先查一下供电电路   是否提供足够电压保证MCU正常工作   其次查一下有无虚焊   最后主要查找驱动是否有误    是否有导致中断不能激活的情况

网友B:
楼主可否确认在此 管脚上有无干扰呢?

楼主:
哦,我再仔细看看哈

网友F:
我觉得一个是该管脚有干扰,另外一个是电平保持的时间太短

网友:
什么叫中断丢丢失?

网友G:
这个需要看下中断设置的吧。。

网友H:
单步调试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