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uart的sensor数据

楼主(2015-02-27):
我用了 ti的c5505 其中的dma控制器用来传uart的sensor数据,发现只能一个doulbe world 传一个byte。

楼主:
这样浪费了很多的内存, 想问各位高手怎么才能解决这个内存浪费的问题?

网友A:
UART的FIFO就是8位的.

网友B:
楼上正解

楼主:
哦,知道了

楼主:
哦,那我放心了

网友C:
当我第一次知道要给别人的帖子评论的时候,其实我是拒绝的,因为我觉得评论这件事,你不能叫我评论我就马上评论,第一我要试一下,我又不想说你做完一个评论以后加了很多特技(duang~~~)那评论很好,很雷,很长,结果网友出来一定骂我,根本没有这种评论,你的评论是假的,我说先给我试一下 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当我第一次知道要给别人的帖子评论的时候,其实我是拒绝的,因为我觉得评论这件事,你不能叫我评论我就马上 ...

解决了吗

网友E:
串口的fifo都是8位的

网友F:
5505的不知道是几位的    2000系列记得可以是16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