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跑一下SAM4N例程(五):时钟2——输出

楼主(2015-02-27):
这个例程使系统时钟从PCK0即每PA6输出。

首先,在Atmel Studio6.2 环境下插出开发板。然后直接打开例程:

定义用 PCK0
  1. /** Programmable Clock ID for the example by default */
  2. #ifndef GCLK_ID
  3. #define GCLK_ID         GENCLK_PCK_0
  4. #endif
定义管脚及选择输出什么时钟在下边:

/* Configure specific CLKOUT pin */
        ioport_set_pin_mode(GCLK_PIN, GCLK_PIN_MUX);
        ioport_disable_pin(GCLK_PIN);

        /* Configure the output clock */
        genclk_config_defaults(&gcfg, GCLK_ID);
        genclk_config_set_source(&gcfg, GCLK_SOURCE);
        genclk_config_set_divider(&gcfg, GCLK_DIV);
        genclk_enable(&gcfg, GCLK_ID);
而以上的宏定义都在头文件中conf_example2.h定义
#ifndef CONF_EXAMPLE2_H_INCLUDED
#define CONF_EXAMPLE2_H_INCLUDED

#define GCLK_PIN        PIN_PCK0
#define GCLK_PIN_MUX    PIN_PCK0_FLAGS

#define GCLK_SOURCE                GENCLK_PCK_SRC_MAINCK_XTAL
#define GCLK_DIV                GENCLK_PCK_PRES_1
PIN_PCK0在sam4n_xplained_pro.h中定义

/** PCK0 pin definition (PA6) */
#define PIN_PCK0         (PIO_PA6_IDX)
#define PIN_PCK0_MUX     (IOPORT_MODE_MUX_B)
#define PIN_PCK0_FLAGS   (IOPORT_MODE_MUX_B)
#define PIN_PCK0_PORT    IOPORT_PIOA
#define PIN_PCK0_MASK    PIO_PA6B_PCK0
#define PIN_PCK0_PIO     PIOA
#define PIN_PCK0_ID      ID_PIOA
#define PIN_PCK0_TYPE    PIO_PERIPH_B
#define PIN_PCK0_ATTR    PIO_DEFAULT
而经过查数据手册,PA6 正好是PCK0

最后传个照片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