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请教,如何实现2根线同时负责电源和信号控制?

楼主(2015-02-27):
见过一种玩具轨道赛车,内有一块普通的8051MCU(AT89S52),只有2个触点与外界轨道相连,同时负责对玩具车的电源供电和控制(电机正反转,前后车灯单独亮灭)等等,思索良久未果,大家来讨论讨论思路。(已知车体没有无线模块)
图片来了,和这差不多的:

网友A:
电力载波

楼主:
电力载波的确是一种方案。玩具车如果用低压载波方案的话显然不划算,一个载波模块价格不菲,会占用大部分的预算。

网友B:
电话线也只需两条线,去考虑电话是怎么实现供电和语音分离的。

网友C:
能具体说说吗?

网友D:
载波对这个应用复杂了,可以用变换极性或短暂断电来传递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载波对这个应用复杂了,可以用变换极性或短暂断电来传递数据。

赞成短暂断电的方式(或者脉冲)。简单的变换极性的话只能实现2路控制(正反转),甚至连MCU也不需要了

网友E:
就多做几个电压等级就好了.1v,2v,3v,4v.....不同电压不同功能

网友F:
可以用DTMF信号,把这个信号偶合到电源上,再从电源上取出信号,找个电话机的图纸看一下就行了,或简单点的找个DTMF的芯片资料看看

网友G:
断电0.1S,通电0.1s,断电0.1s,长期供电,前进
断电0.1S,通电0.2s,断电0.1s,长期供电,后退
断电0.1S,通电0.3s,断电0.1s,长期供电,左拐
断电0.1S,通电0.4s,断电0.1s,长期供电,又拐

用1个io检测电压,单片机电源用二极管隔开,并且用一个大电容做断电时的供电,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