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先级都被配置成了1

楼主(2015-02-28):
(无正文)

楼主:
看文档上本来SWI优先级是高于TASK的,但现在被配置成一样的了

网友A:
神马情况

楼主:
这两个任务都是用来传输数据的,现在通信超时了

网友B:
数据传输会出现错误吧

网友C:
软件中断SWI优先级更高!

网友D:
就算是你配置的SWI和TSK一样都是1,SWI优先级还是高

楼主:
LS谢谢
再问一个问题
Sem_post(信号量);
Sem_pend(信号量);
我如何知道这个信号量是和那个task相关联的

楼主:
使用dsp/bios配置的

网友E:
这个就不清楚了

网友F:
肯定有一个是默认的

楼主:
好吧,先结贴了

网友G:
那就是默认了,如果配置冲突,会返回默认

网友H:
没明白各位的意思

网友I:
这个会导致意外的错误出现的,,

网友I:
优先级的都设置成1的话,,在相应中断的时候就要看他们自身的优先级高低了。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看文档上本来SWI优先级是高于TASK的,但现在被配置成一样的了

学习了

网友K:
不懂  这种问题

网友J:
中断任务会不会自动优先级高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