区别在哪里

楼主(2015-02-28):
2812flash与ram

楼主:
由于本人的2812flash被锁 ,现在只能用ram了,一直都很迷惑烧进ram除了掉电以后程序没有以外,与flash的烧写还有什么区别,感激不尽啊

网友A:
这就是最大区别和不便,如果仅作测试和学习用应该是可以的,如果要给用户,怎么用?

网友B:
学习还行,实用好像不行。

网友B:
自己测试应该问题不大的

网友C:
就是flash的速度比ram慢,所以用flash保存程序,而后拷贝到ram里面进行运行。

网友B:
我的理解flash相当于电脑的硬盘,掉电内容不会消失,ram相当于内存,掉电后内容消失

楼主:
哦,我再琢磨琢磨,先结贴了

网友D:
不能解锁吗?

网友:
锁死了,肯定没法解锁了,要想法

网友E:
这种区别不用说吧    flash和ram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的理解flash相当于电脑的硬盘,掉电内容不会消失,ram相当于内存,掉电后内容消失
...

从丢失不丢失来说    就是这样的

网友F:
flash和ram的区别   有很多因素
读写方式   速度    掉电丢失等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flash和ram的区别   有很多因素
读写方式   速度    掉电丢失等

长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