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扩sdram

楼主(2015-02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还真没实测过

楼主:
对于不同厂商的SDRAM有区别吗??

网友B:
2分之内核时钟吧

网友C:
应该有吧

网友D:
看你的SDRAM的芯片手册,上边有的。

网友E:
有需要用到这个结果吗

网友F:
看位宽吧?

网友:
位宽决定寻址长度。

网友G:
这个没有测试过

网友H:
这个应该只能看手册了    看看EMIF接口的速度

网友I:
这个只能是看手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