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是“读或写”还是“读和写”?

楼主(2015-02-28):
规格书83页,“通过读写RSTSTAT寄存器,看门狗定时器在溢出前重新开始计数”。是“读或写”还是“读和写”?

楼主:
还有就是在10ms定时器中断里RSTSTAT = 0x03;能否喂狗成功?

网友A:
读或者写,都可以。

网友B:
嗯,所以你写“RSTSTAT = 0x03”,这个OK的

网友C:
楼上两位正解

楼主:
嗯,懂了,多谢

网友D:
是读或者写都一样要这样操作

网友E:
中颖MCU 锂电池管理IC,一级代理,姜先生 QQ256278599 电话1324294054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