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rf7936支持2.4GHz的无线标准,zigbee能在上面实现吗

楼主(2015-02-28):
cyrf7936支持2.4GHz的无线标准,zigbee能在上面实现吗

楼主:
我打算做Atmega128+cyrf7936的无线节点,想用一个协议实现组网,路由等功能

网友A:
zigbee和CyFi是两个不同的协议

网友B:
cypress的射频芯片支持的是CyFi,你开发的时候用CyFi就可以了

网友C:
用PSoC做控制会很简单,因为cypress已经把协议做好了

网友C:
设计的时候只要在designer里选用CyFi就可以了,很方便

楼主:
哦,这样啊

网友D:
应该没问题,ZIGBEE就是用的2.4GHz啊

网友E:
赛普拉斯不支持zigbee吗,TI的芯片支持Zigbee,我想你要是有精力的话学一学zigBee,掌握了其中思想,用在cypress拉斯上不也行吗

网友F:
2.4G的协议有很多,ZIGBEE和CYpress的cyfi只是其中的两种,还有很多。

网友G:
那是,cyfi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实现,因为有很多现成的东西

楼主:
CY属于zigbee联盟吗?

网友A:
这是两回事,他们是不同的协议

楼主:
哦,我明白了

网友H(2015-06-24):
2.4G和蓝牙SOC技术方案QQ群 466692386
欢迎技术高手加入探讨无线方案技术SOC无需外挂MC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