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关于74HCT4053的使用问题,急!

楼主(2015-02-28):
小弟目前打算做一电路,2路模拟量二选一,模拟信号是互感器二次,A,B点的电压范围是交流2V,请问大侠们能否通过4053选择后给下级运算,信号还不失真。
见附件图片

网友A:
图连接有问题。

网友A:
4053应该会有内阻吧,应该考虑阻抗匹配。

楼主:
4053内开关电阻50~100欧,我后级是运放高阻输入,应该不会有问题吧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4053内开关电阻50~100欧,我后级是运放高阻输入,应该不会有问题吧?

电流互感器出来,你这个电路可以。不过,一般你的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不能作为限压保护器件,应该用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来代替。

网友C:
楼上,为何不能用 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保护?

网友C:
用74HC系列不行吗,为何用74HCT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楼上,为何不能用 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保护?

这里的限压保护器件要有一定的过电流时间。

网友D:
如果互感器输出是电压信号应该没有问题。
有些互感器输出是电流信号,4053的电阻可能太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互感器输出是电压信号应该没有问题。
有些互感器输出是电流信号,4053的电阻可能太大。 ...

后面是高阻负载,前面有22欧并联电阻,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E:
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误差,能不能满足要求要算下;

网友F:
后端是给到运放,输入阻抗高很多,模拟开关的阻抗影响相应会小得多,不过最好还是用低导通阻抗的模拟开关吧,推荐SGM4583,最大导通内阻62欧姆,当然,如果成本预算宽裕,还可以用导通内阻二三十欧姆的,不过价格就贵些;
还有个方案,如果互感器出来的交流叠加上直流偏置,也就是交流信号都抬升到0V以上,就可以用导通内阻1个欧姆左右的模拟开关,比如SGM415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