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从PRO-03烧写器上烧不到单片机上

楼主(2015-02-28):
用PRO-03烧写器烧的,从电脑可以烧到PRO-03烧写器上,但从PRO-03烧写器上烧不到单片机上

网友A:
用软仿真生成的OBJ 文件可以烧写吧

网友B:
我现在不明白你怎么知道没烧进去?

楼主:
有烧写指示灯Busy和OK,烧写时两个指示灯都不亮

网友C:
估计和你的选项设置有关

楼主:
应该是没错的

网友D:
先打开PRO03,选择正确的芯片,然后调入要烧写的OBJ文件,接着选择好正确的OPTION,将BLANK,PROGMRAM,VERIFY沟选上,最后点"RUN"进行烧写

楼主:
你说的这些我都注意了都选了,可就是不行

网友E:
PRO03上的电源及USB指示灯是否正常亮的?

网友F:
RUN后,PRO03界面有什么显示,是否有错误提示?

楼主:
是不是我生成的OBJ文件不对啊?

网友G:
估计芯片是工程样品,内部没有批号信息,PRO03烧写时要检查批号信息

网友H:
用ICE66进行烧写吧,ICE66烧写时不检查批号信息

网友A:
P3.2是什么信号?

网友I:
如果你是连接电脑烧写的话,那两个灯不会亮的。

网友B:
可能是电压不够

网友D:
连电脑烧写OK,脱机两个灯没有任何反应有一个可能,你连接了外围电路烧写。在脱机烧写的时候,会检测IC是否连接在socket上面。而外围器件会影响到这个检测,所以检测不到,把外围电路拿掉试试?

楼主:
嗯,我再检查下,多谢大家了

网友J:
中颖MCU 锂电池管理IC,一级代理,姜先生 QQ256278599 电话13242940546

网友J:
中颖 4位机 8位机,锂电池保护IC,专职一级代理,QQ252678599 电话 1324294054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