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电路怎么设计

楼主(2015-02-28):
又有模拟又有数字

网友A:
先把你的各部分电路看看诸如AD,运放,DA.....还有所需各种通信模块列出来,要求性能也列出来。

网友B:
看看PSOC1,3,5那个品种包含全部模块,如果有哪个芯片能包括这些模块,那第一步OK,再估算一下程序量选哪个PSOC更合适。

网友C:
嗯,接下来放置模块配置,分配相应管脚,写程序测试.........

网友D:
有些模块必须放在PSOC合适的位置上,不是每个位置都可以放置想要的模块

楼主:
这个怎么理解?

网友E:
例如PSOC1中只有模拟第一列可以放置FLASHTEMP模块就是特殊的,所以先放放看是个办法

网友A:
我听说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的。

网友F:
布局应该很重要吧,模拟电路放到一边,数字电路放到一边。

网友G:
好像电源的位置放置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吧

网友D:
这个问题有点大,不知楼主具体想了解什么,呵呵

网友A:
肯定是刚刚接触PSOC,还不怎么了解,所以问的问题比较泛泛。

网友E:
分模块设计吧。特别是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地要分开。单点接在一起。

楼主:
哦,明白了,结贴之

网友:
跟着楼主学会了

网友H:
这个只要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隔离做的好,很多的应用都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