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量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否短路或短路?

楼主(2015-02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断路好测。
匝间短路只能用专门设计的测试仪来测的。

网友B:
测电阻啊;

网友C:
在这里说明一下,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部分是禁止开路的。如果工作是开路,在没有相应该保护情况下开路会出大问题的。而你说的开路是相对什么的,没有说清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