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
这款ARM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15-02-28):
ARM, AN, AC
手头有一款ARM,上面字母为:
MIN151ZAN
353AC
2323B021
-ZX  ARM
有哪个大侠可提供此款ARM的详细资料。

网友A:
看上面有没有厂家**,然后去厂家那里查,可能是客户定制的。

楼主:
上面没有厂家**,只有这四行字母。

楼主:
我查到了,这个新唐的MINI51系列,谢谢前面的热心人。

网友B:
MINI51ZAN
你写成
MIN151ZAN
大家都被你误导了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