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里面的恒流源

楼主(2015-02-28):
IC里面的恒流源一般是用哪种电路结构构成的?

网友A:
按照温度系数来划分,大致有4种类型,每种类型又有摆幅/高低压等不同特性,于是有几十种结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温度系数来划分,大致有4种类型,每种类型又有摆幅/高低压等不同特性,于是有几十种结构。

...

你把楼主吓着了

网友A:
数量多不可怕,多多益善,经常看前沿期刊,分门别类收集实用子模块,于是武器库越来越健全,用时拿来就用。
比如BJT差动对,由于米勒补偿的带宽为gm/Cc,所以反比于绝对温度,这时要想带宽稳定,到武器库里拿个正温度系数电流源来偏置差分对即可。

网友B:
是这样的

在于积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数量多不可怕,多多益善,经常看前沿期刊,分门别类收集实用子模块,于是武器库越来越健全,用时拿来就 ...

好东西,岂能是在前沿期刊,中收集的。

能被你收集到的,肯定不是神马前沿了,是老生常谈了。

谢谢大家!的同时。

需要注意到的就是,你认为的前沿,其实就是个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而已。

再次感谢大家!

再说了。

收藏那么多用过的邮票。

你又能真正实用其中几个?

你收集的越多。

你就越不会使用。

谢谢大家!

网友C:
看上去像个电流元。

其实就是个大电阻而已。

再次感谢大家!

网友D:
网上有几个恒流源电路如附件。

网友E:
楼层怎么是乱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