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大家有没有用stm32f103连过1.8V的外设I2C器件

楼主(2015-02-28):
RT,目前stm32是3.3V的供电,但因为有I2C外设是1.8V,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?

网友A:
加一个电压转换芯片在中间

楼主:
2楼说的方法我知道,加颗电平转换的,但是这样当我需要在3.3和1.8的外设之间进行切换的时候就不方便了,更何况成本增加了。。。是否可以直接I2C的pull-up电压换成1.8V的呢?有没有人这样玩过。。。

网友B:
考虑下加mos管转换

网友C:
我觉得可以用mos管试试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