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一个关于I2C总线冲突问题

楼主(2015-02-28):
最近编写PIC24F的I2C程序,将我的运行数据存到24C04中,但发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:在启动条件刚执行完、SEN位变为“0”的同时,I2C1STAT的BCL就变为“1”。困了好长时间了,这个冲突位无法消掉,请教各位大侠了。

楼主:
问题补充:
在初始化时已将I2C1CON全置为,波特率设为39
在开启I2C模块后二线都为高电平,可是I2C1STAT的“P”位却不是“1”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怎么没人理啊,是不是一个很不正常的问题?

网友B(2015-11-03):
楼主,你的问题解决了嘛?想请教一下

网友(2016-01-08):
楼主,你的问题解决了嘛?我也遇到同样问题,想请教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