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这个情人节不太冷】+致自己的第一情人节

楼主(2015-02-28):
去年10.28号正式宣布脱单,虽然女朋友比我小3岁,但是蛮照顾我的,感谢你对我的好!

楼主:
今年情人节,我将我之前做好的心形LED灯送她(记得是那是大二在实验室做的),当初就决定送我第一任,于是今年情人节果断送出

楼主:
下面是我的制作步骤:
01.用两张A4纸打印

楼主:
02贴在准备好的心形木板上

楼主:
03 4.8mm钻头钻孔

楼主:
04 200个钻孔已钻完

楼主:
06 准备5MM LED若干

楼主:
07 用热熔胶枪固定 电烙铁焊接

楼主:
08 前期效果

楼主:
09 背面写真.

楼主:
一气呵成

网友A:
恭喜,能不能写个怎么找女朋友教程

网友B:
女朋友和礼物都不错!楼主要好好珍惜

网友C:
电工找个好老婆不易,恭喜~

网友D:
恭喜楼主~~想到做到,赞1个。

网友E:
不错,下一个情人节送什么有大致方案吗?哈哈

网友F:
有情人终成眷属,祝你们幸福

网友G:
果断赞一个

网友H:
這樣就能追到妹子了嗎,趕緊做一個。

网友I(2015-04-05):
卧槽,好有爱,哥们祝你幸福

网友J:
深表祝福

网友K:
上面几位都好有心意啊

网友L(2015-05-06):
:)不错,不错,那位感动了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面是我的制作步骤:
01.用两张A4纸打印

我怎么看到了4张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恭喜,能不能写个怎么找女朋友教程

好建议,望采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這樣就能追到妹子了嗎,趕緊做一個。

哪有这么容易,楼主是先有妹子,后送这个的,还是期待楼主出教程吧。

网友M:
怎么不搞个闪灯IC啊
彩灯可以变换的
效果更好

网友N:
祝福啊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