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确定Modbus的帧间隔

楼主(2015-02-28):
Modbus是我们最常用的协议之一,如何确定帧与帧之间的间隔呢,大家讨论下。

楼主:
    TIMSK &= ~(1<<TOIE2);
    TIFR |= (1<<TOV2);
#if 1
    switch(RxMode)
    {
        case 1: /* receive Addr only */
            //ErrorDisplay(ERRCODE_OnlyReceiveAddr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: /* receive Addr and FunCode only */
            //ErrorDisplay(ERRCODE_ReceiveDataErr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3: /* receive All */
            if(RxFrame.Len < 2){
                //ErrorDisplay(ERRCODE_ReceiveDataErr);
                RxFrame.Data = RxArrayTemp + 2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RxFrameComplete = 1;
            RxFrame.CRCL = *(RxFrame.Data - 2);
            RxFrame.CRCH = *(RxFrame.Data - 1);
            RxFrame.Data = RxArrayTemp + 2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 :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//ErrorDisplay(ERRCODE_ReceiveDataErr);

这是我见过的一种,大家可以看看。

楼主:
还有人接收一大堆数据,然后在其中找帧头,再算CRC这种方法,这种方法很浪费资源。

网友A:
硬件资源比较紧张的情况下,可以用楼上所说的第二种方法,比如说定时器不够用时,可以考虑,牺牲了运行速度。

网友A:
常用的还是通过定时器进行定时,即楼主代码所显示的方法,通过每收到一个字符后,就进行定时,根根定时器的中断程序来确定帧与帧的间隔,Modbus规定帧与帧的间隔是每个字符发送时间的3.5倍,即:大于3.5倍一个字符的发送时间就为帧间隔的时间。

网友A:
这是我对Modbus的理解,不知道其他人还有更好的办法吗,希望大家踊跃讨论

网友B:
学习了,楼上说的那种方法确实不错,只用到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完成,而且也比较的合理,学习了。

网友B:
Modbus有好多种,有RTU Modbus  ASCII码的Modbus每一种Modbus协议都有它独有的魅力。

网友C:
确实是这样,我在写Modbus的时候,也很纠结,不像其它的协议,人家包头和包尾,可以根据包头和包尾进行数据的解析分析,Modbus没有包头和包尾

网友C:
谢谢楼主提出这个帖子,大家可以讨论常用的方法,可以更好的方便大家。

网友D:
学习了,这种方法确实好用,而且不会影响主程序的判断,可以类似于不用管理的方式进行Modbus的收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