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次学习PSoC4发个新手帖

楼主(2015-02-28):
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的程序

楼主:
新建工程后

楼主:
芯片设置

楼主:
外设选择

楼主:
代码编写

楼主:
编译、仿真下载运行

楼主:
引脚和外设功能相连接

网友A:
不错,不过楼主能不能给一个全一些的工程代码,一个完整的示例,一个模版

网友B:
同意楼上的说法,最好给一个比较全的工程,可以更好的进行学习。

网友C:
很不错,强烈要求把工程给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