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stm32l051 + adc +dac

楼主(2015-02-28):
我们现在用STM32L051来设计一款变送器模块。4~20mA 接口。MCU通过ADC(SPI接口) 采集传感器输出 的信号。因为我们要求ADC的采样率达到50ksps,因此对Mcu的运行效率有非常高的要求,因此官网的HAL库就满足不了(已经试过了),必须用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来进行。但是SPI接口配置后,启动ADC采集,ADC也输出数据,但是MCU 的SPI接口接收中断标志位就是不置位(RXNE)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

已经解决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。

楼主:
void SPI2_IRQHandler(void)
{
if((SPI2->SR & SPI_SR_RXNE) == SPI_SR_RXNE)
{
   SPI2_Data = SPI2->DR;
}
}

网友A:
Make the EXTDAC_CS to high and disable the EXTDAC !!这部分看的不是很懂啊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ke the EXTDAC_CS to high and disable the EXTDAC !!这部分看的不是很懂啊??

操作ADC之前先把DAC片选置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操作ADC之前先把DAC片选置高。

多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