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] 电源设计之DC-DC和LDO

楼主(2015-02-28):
简要说下LDO和SMPS的差别,嵌入式系统的主要电源模块还是DC-DC和LDO。
第一,LDO较SMPS的最大的有点就是设计容易,不用担心电源模块串入的干扰,低纹波,而开关电源则有较大的纹波,且和电感,输入输出电容有很大的关系,由于开关电源有几百K到几十M的开关频率,在加上电感等元器件,EMI辐射是比较严重的,设计时需要把输入,输出,续流二极管的地尽量的靠近来减小环路面积,需要覆铜,达到屏蔽的作用。

网友A:
什么意思

网友B:
接下来呢

网友C:
LDO较SMPS的最大的有点就是设计容易,不用担心电源模块串入的干扰,低纹波,而开关电源则有较大的纹波,且和电感,输入输出电容有很大的关系。